如何抓取这个物体?

楼主(2014-06-24):
圆形物体,
那些气抓 ,不是行程不够就是螺丝安装孔太单薄,
现在用2个气缸 ,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
同步性会差点

网友:
同步的问题,社区的害怕伏羲可是大专家

网友:
用雄克的气爪试试?输出力很大的

网友A:
SMC的气爪可以实现,三个爪子,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看到楼主的系统特点,预测非真实:
1.传送带零件排布密集,如果两个传送带均为输入端,生产节拍将减慢不少;
2.针对圆盘零件设计的抓取气缸夹具,在抓取时与零件中间的方形实体部位有没有干涉?

虽然用的很少,但还是建议楼主考虑一下磁吸式工件抓取方法及系统的设计,抓取力可达到200N。
无论光谱适应性、耐久性、冗余性都很好。

网友:
SMC和FESTO的抓取缸应该都可以实现

网友:
还有很多要优化的地方

网友:
能够用真空吸吗?

网友:
吸是不可能的,用SMC的爪子后者前后气缸夹持

网友:
用气爪抓取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
不赞同用两个气缸,同步性太差,用SMC、FESTO、雄克的气爪,再不济也得用连杆的方法做一个夹爪

网友:
一个汽缸就行,把结构改改,越简单越好,件越多坏的几率越高

网友:
怎么看两侧产品一正一反的放在检测台做影像检测,对磁性没要求的话磁吸不错,不行学习楼上和向宏大侠建议

网友:
这样也可以但不能用两个一样大的气缸

网友:
你这设备上用的也是康耐视相机?

网友:
可不可以不直接抓取工件,加个工件载具,去抓取载具,这样应该比较好控制一些

网友:
如果是金属件的话,试试多点位的电磁铁,效果应该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看到楼主的系统特点,预测非真实:
1.传送带零件排布密集,如果两个传送带均为输入端,生 ...

磁吸是否具有可行性?大侠们讨论讨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的气爪可以实现,三个爪子,稳定性还不错!

貌似不便宜哦

网友(点评):
空间结构、频率、稳定性、成本等综合考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吸是否具有可行性?大侠们讨论讨论啊。

一般工厂不采用磁吸方式。用磁吸方式一是会产生杂质,二是后续需要增加去磁工序。

网友:
社区的害怕伏羲可是大专家

网友:
用电磁铁

网友:
气缸承受扭矩,不妥

网友:
这个是中间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工厂不采用磁吸方式。用磁吸方式一是会产生杂质,二是后续需要增加去磁工序。

原来是这样的因素,谢谢大侠的指导。

网友:
用气爪吧,简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