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电焊机厂凸焊机型号:TN-500-3 不能焊接,如何修理?

楼主(2014-06-24):
我电子技术才刚开始学习,还什么都不懂,单位的一台成都电焊机厂凸焊机型号:TN-500-3 不能焊接,出厂编号 :98T70002, 我不会修,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电脑显示屏下方第6个灯亮,    指示灯旁有英文说明(PRESSURE  SWITCH FAULT)对应中文翻译为  压力开关失灵

这台机器经一些维修师傅修过,但没有找出故障原因。我对凸焊机一点都不懂,请问老师,这个故障应如何修理,别的维修师傅把电脑显示屏背面的电路板都修过了,来了前后4批维修师傅共6个人,都没有修好。

可控硅旁一个元件断过引脚,又被人焊上去了,这个元件标识为 ZNR  20K781U

我在网上查这个元件为   压敏电阻,20,为氧化锌压敏瓷片的直径(Φ20mm),20K781U:20——直径20mm;K——误差10%;78——耐压有效值;1——第三位数字是耐压有效值后面0的个数,如781就是耐压780V。

想请老师详细指点!

网友A:
凸焊机,也就是个大电流电阻焊机,
电阻焊机一般都有2个保护元器件,一个是冷却水检测,也就是水压检测开关,在循环水压力不够时,禁止焊接;另一个是,温度检测传感器(一般是检测控制箱里的可控硅和主变压器内部绕组温度的,2个传感器输出的开关信号串联使用),就是检测可控硅和变压器内部线圈的温升,温度过高(一般是70度)也会禁止焊接;
禁止焊接的方法,一般是:水压检测开关,串联在控制线路电源开关上;把温度传感器的常闭触点串接在可控硅的触发信号线上,

另外,你查到的压敏电阻,只是个保护元件,它应该是和一个电阻串联后并联在可控硅(这里应该用的双向可控硅)两端,他就是坏了,也不至于不焊接;

电阻焊的一个焊接过程一般分4个周期:加压——焊接——维持——休息;有的程控焊机,在前面增加了一个 预压时间(防止电极把工件压紧以前就开始焊接,如果这样,会虚焊穿孔);
每个过程使用时间来计算,计算单位为周波(对于50Hz电源来说,一周波是0.02秒);还有一个焊接参数,就是热量,热量就是可控硅的导通角调节,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焊机,也就是个大电流电阻焊机,
电阻焊机一般都有2个保护元器件,一个是冷却水检测,也就是水压检测开关 ...

谢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帖指点!

老师考虑到我是初学者,把凸焊机的原理给我作了很生动的讲解,让我对凸焊机的工作有了一个初步了解,老师把凸焊机出故障的可能位置作了分析,让我学到了以前我不知道的知识,提高了我学习的兴趣,谢谢老师!

我又问了凸焊机的操作工,他说这台凸焊机故障现象为“气缸只能下行,不能上行”

控制气缸的部分:只能进气,不能出气;只有当压力开关打很大时(压力升很高的情况下,气缸部分才能上行)

有人怀疑:凸焊机气缸内积水过多,导致气量不足

请问老师,这个故障到底是机械还是气动还是电器部分故障导致的?来的几个维修工,要么只懂电器,不敢维修机械或气动部分;要么只懂机械,不敢维修电器部分。

单位管理比较乱,没有这台凸焊机的说明书等图纸资料,可以请老师多指点一下吗?

谢谢老师!

网友(点评):
你把焊机照几张照片:控制器面板、气路有个电磁阀,有可能是电磁阀赌塞了; 我没见过成焊的新型设备

网友(点评):
固定点还有一个调整工作行程的手动锥阀,他的方向放反了,也不能正常工作,你可以加我QQ,有啥问题,就可以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帖指点!

老师考虑到我是初学者,把凸焊机的原理给我作了很生动的讲解,让我对 ...

固定点焊机,主气缸一般有三个气室,下面2个是工作气室,上面一个是工作行程调整气室,这个气室一般接的气源(没有通过减压阀)。看看是不是,然后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点焊机,主气缸一般有三个气室,下面2个是工作气室,上面一个是工作行程调整气室,这个气室一般接的气 ...

感谢老师多次指点!

我上传了5张相片到论坛,但不知什么原因,论坛的贴子并没有显示,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在论坛的级别太低,不能发图片

网友A:
显示了5张图片,看不太清楚气阀在哪里?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气路上的问题,阀芯堵死,不回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了5张图片,看不太清楚气阀在哪里?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气路上的问题,阀芯堵死,不回位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指点我!

我把气路部分相片发上来了,麻烦老师看一下,看到底是哪个气路阀出了问题?可以请老师,在你觉得有可能出故障的气阀,在我的相片上作一个醒目的标识吗?方便我查找是哪个气路阀出了问题?

电脑显示屏下方第6个灯亮,    指示灯旁有英文说明(PRESSURE  SWITCH FAULT)对应中文翻译为  压力开关失灵

这有可能是因为    气路上的问题,阀芯堵死,不回位 吗?

还想请问老师,
有人怀疑: 凸焊机气缸内积水过多,导致气量不足    ,这种想法不对吗?

谢谢老师!

网友(点评):
你加我QQ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气路图左侧带阴影的活塞上密封圈坏了

网友(点评):
为啥不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了5张图片,看不太清楚气阀在哪里?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气路上的问题,阀芯堵死,不回位

我已加老师QQ

老师的QQ:764987001,  老师的QQ呢称 “翔鸿原创”,对吗?我的QQ:38*******,

不好意思,老师,我已好久没有上QQ了,因为我觉得论坛可以保留资料,想看的帖子,可以随时看,但QQ上查找有关资料,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好查找。而且有时聊天双方不可能同时QQ在线,但论坛只要在线,就可以随时回贴查看。

老师为了让我学到知识,还专门加我QQ,实在不好意思,我就上QQ了。

我现在有事,可能不能QQ上马上聊了,有事我会给老师网上回贴

我有时QQ不在线,不能马上回老师的消息,请老师见谅!

谢谢老师了!

网友(点评):
刚才这里加不上图片,才让你加Q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焊机,也就是个大电流电阻焊机,
电阻焊机一般都有2个保护元器件,一个是冷却水检测,也就是水压检测开关 ...

请问老师,我在论坛又发了一个帖子,请问拆机时,如何判断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螺帽拆不下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955&page=1&extra=#pid2840308

可以麻烦老师移步一下,给指点一下吗?

谢谢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了5张图片,看不太清楚气阀在哪里?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气路上的问题,阀芯堵死,不回位

感谢老师在QQ上给我画图并写出文字指点!

老师告诉我说:”气缸里面,画红圈的那个密封圈,坏的几率九成;你要说前后好几拨人来过的话;焊机用了几年了?

老师说“凸焊机气缸内积水的可能性很小,要是有水,会跟着空气排出的,你要说上不去,最有可能的是密封漏气,总之是主气缸里面的问题,拆开检查;维修这活,开膛前都是分析和估计,真正的原因是要去拆解检查的

老师说“在原理图里,能分析出那些元器件是易损的,那些是不易损的;首先,电解电容容易坏,三极管,容易坏;稳压管比二极管容易坏;无极性的电容就不容易坏;电阻不容易坏,坏了也很明显;这些都是常识”

老师说“凸焊机,首先要把电磁气阀搞清楚,气路图就能看清楚,来龙去脉据搞清楚了,动作卡在哪你就会分析,今天你发的气路图:里面有先导电磁阀,节流阀,减压阀,把这些基础的东西要尽快搞懂,这不是靠别人手把手教的,而是看资料补的,

老师说“最常用的是2位5通电磁气阀,阀的符号仔细看,和书上对应着看,就知道了,把阀的A\B口气管去掉,按压机械检验钮,看换向通畅与否,就知道它是好是坏,我不敢断言,只是说检查下那两个阀”

谢谢老师多次指点,以后遇到不懂的问题,再来向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