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间隙影响加工质量的问题实例,求解

楼主(2014-06-25):
加工中中心,加工薄壁铝件,共20台机器,用同样的程式同样的夹具加工同样的产品,只有一台机器出现了下述质量问题。产品如图其中,壁厚2MM,槽宽4MM,走刀方向为逆时针,圆弧切入,圆弧切出,但是切入点和切出点是同一位置。而且该机台通过验证,切入和切出都会引起过切。切出要更强烈一点。当把进给打到50%,快速走刀打到25%时,切入没有过切,但是切出依然有,只是减轻了一些。后来打了丝杠间隙,Y向0.001,X向0.002,各位帮我把把脉,为什么20台机器,就这一台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丝杠间隙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

我们每次换刀都要打刀摆的,都在0.01mm以内,应该不是主轴问题吧。如果是主轴的话,影响的面就打了,本产品加工了很多地方,有孔有槽,其他地方品质都OK,唯独这个槽的这个部位出现问题。

网友B:
才不到2微的间隙,应该没问题,看看驱动的增益刚性什么的呢

网友C:
主轴架表,打与夹具工作台的平行度
如果平行度是好的
就是夹具刚性不好,可能是垂直方向有间隙
或者加工过程中,
表打在工件上,看表动不动

网友A:
主轴没问题的话,查查z轴导轨有无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不到2微的间隙,应该没问题,看看驱动的增益刚性什么的呢

什么是增益刚性,该怎么测量这个东西?明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架表,打与夹具工作台的平行度
如果平行度是好的
就是夹具刚性不好,可能是垂直方向有间隙

夹具与主轴平行度OK,夹具刚性没法判断,这个过切部位是通槽的侧壁与Z向间隙貌似没有多大关系吧。我今天把进给由500给到了200,有明显改善。可是别的机台都用500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没问题的话,查查z轴导轨有无间隙,

过切部位在通槽的侧壁,与Z轴应该关系不大吧,另外怎么测出Z向的导轨间隙那?和打XY向的背向间隙一个套路吧

网友A:
Z轴间隙导致主轴受力的时候有轻微晃动,你主轴打表是检查不出来的,受力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你可以用百分表打到主轴上然后用力晃动主轴

网友:
检查一下反向间隙补偿参数,看看你的系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间隙导致主轴受力的时候有轻微晃动,你主轴打表是检查不出来的,受力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你可以用百分表 ...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D:
是不是反向间隙的问题?

网友E:
什么系统的?估计是不是两轴配合的不好,速度越快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反向间隙的问题?

不是,反向间隙我打过了,X方向0.001,Y方向0.00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系统的?估计是不是两轴配合的不好,速度越快误差越大

FANUC这个嘛,不好说,我不知道怎么排除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
都是新设备吗?是不是Y轴有间隙?

网友E:
引用 楼主:
FANUC这个嘛,不好说,我不知道怎么排除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指点一下

电器的我也不懂,会不会速度快了丢转了?

网友:
实在不行,你可以把其他同类型机床的参数COPY到这台机床上,有可能是系统参数有丢失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器的我也不懂,会不会速度快了丢转了?

不会,20台机器一样的转速一样的进给,就这一台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20台机器一样的转速一样的进给,就这一台出问题

会不会速度过快,工作台惯性过大带动的丝杠反向间隙过大呀?你把机床失能打开,在工作台一边打表清零,在另一边用力推,看看有没有间隙,松力后能不能回零。再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1是不是加入过准确停止功能
2是不是参数设置了 每段程序减速到零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只是我是车床的)
3检查过切是相切的  还是有明显的接刀 痕迹  如果过切是相切的请忽略我的建议

网友F: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没结果了??修好了么?

网友(2014-08-03):
换刀架,刀杆

楼主(2014-09-04):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没结果了??修好了么?

更换了X轴丝杠,我之前打的间隙手法错误。后来设备来打出来,间隙很大,就更换了

网友(点评):
打的时候,要拿铜棒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