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压接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6-25):
是测压的吧?是连压力表的吧?怎样连接呢?不连接时怎样保证不漏油呢?在系统工作的时候可以安装、拆卸压力表么?能有图形说明一下么?

网友A:
好多种的,不过不明白lz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种的,不过不明白lz的意思

想了解测压接头的原理,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解测压接头的原理,作用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看下你们那边用的是啥样的,看看,我们原来用的测压接头很多种,主要是因为测试设备和被测工件接口有的不一样,密封有面密封还有螺纹密封,还有好多种,我说得比较乱,因为确实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网友(点评):
我没见过实物,想绘制泵站,上面安装压力表,想知道压力表都和什么元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