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中的针阀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6-25):
液压传动中的针阀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基本在溢流阀控压部分使用

网友:
节流阀的一种,阀芯就是一个很尖的圆锥体,可以精确调整流量,流量变化,也会引起压力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在溢流阀控压部分使用

借楼主的楼追问一下针阀能不能用于气流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楼追问一下针阀能不能用于气流的控制?

   哈哈,气好像不是针法控制的,是靠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