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orkbench怎样做二维模型的分析

楼主(2014-06-25):
我想用workbench做一下液压缸静密封的静力学分析,简化模型选取静密封的一个横截面作分析,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做二维模型的分析。哪位高手教教我呀?

网友A:
用三维建模、导入bench、Freezing、thin  face  、选取你需要的截面(bench默认为XOY平面,且Y轴为对称轴),厚度设为0、最后用2D轴对称分析。

网友(点评):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bench 里i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维建模、导入bench、Freezing、thin  face  、选取你需要的截面(bench默认为XOY平面,且Y轴为对称轴) ...

谢了,现在会建模分析了,但是约束这块儿出现点问题。请问,怎么加中断约束呢?就是第一步加载的时候需要这个约束,第二步加载的时候需要抑制这个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