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锡焊的位置需要胶水去灌封,关于AB胶求助

楼主(2014-06-25):
工艺上遇到一些问题,有几个锡焊的位置需要胶水去灌封,有两种选择1是UV胶,2,是AB双股份胶。由于价格上的一些因素,老板选择了AB胶,由于第一次接触灌封的工艺,所以非常的不顺利。先介绍一些胶水和设备吧
胶水供应商:Epic
型号:S7376
Pot life:45s(在25℃,100g量的标准下)
Gel time:0-2min(基于标准测试法)
Cure schedule:10-20min
AB混胶比例:1:1

注胶系统供应商:Scheugenpflug
胶机型号:A310
混胶方式:静态混胶

1.        由于AB胶混合和速干的特性,导致混胶管更换周期很短,基本上开一班需要换上7-8根,注胶头经常会发生堵塞,一堵塞就要清洗,一清洗就要半天,而且注胶头的备件特别贵
2.        注胶量的多少只能靠设备本身来保证(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向下压注胶杆),胶量没办法检测,胶量出多出少,设备没办法去检测。

问:
1.        对于灌胶量的检测是否有比较好的检测方法,由于胶水凝固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不能采用接触检测的方法,而光电和超声波传感器我们都试过,不稳定,误报警太多了。胶量的检测精度需要在mm级
2.        有对AB胶了解的朋友吗?这款胶水在注胶系统里是否需要加热?胶水供应商告诉我:无需加热;设备供应商告诉我:由于不加热的,胶水的流动性会比较差。

网友A:
设备太简陋。

网友(点评):
有大师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B:
楼主,有问题就问楼上的大师

网友(点评):
太客气!你做过双组分灌胶机,经验丰富。

网友:
看过一种挤锡膏的控制仪器,具体的牌子,型号都不记得了。楼主可以百度下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太简陋。

大侠,可能是我接触的比较少,据我了解下来,肖根福罗格的注胶系统在AB双组分胶领域已经是顶尖的设备了,同一档次的还有美国的EFD,德国的比德利,我不太明白大侠所说的设备简陋是指的什么地方简陋,能给小辈细细道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问题就问楼上的大师

遇到高手了,是否可以给小弟科普一下,肖根的注胶设备是靠泵来将胶打进注胶头,然后靠活塞杆来控制打胶的量,靠活塞杆的直径来控制AB胶的比例,最后混胶的话,是在混交管内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高手了,是否可以给小弟科普一下,肖根的注胶设备是靠泵来将胶打进注胶头,然后靠活塞杆来控制打胶的 ...

手头资料只有Epic S7356聚氨酯双组分灌封胶的技术数据,没找到S7376的。
你首楼所给数据不全,少了很要紧的粘度一项。
能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资料只有Epic S7356聚氨酯双组分灌封胶的技术数据,没找到S7376的。
你首楼所给数据不全,少了很要紧 ...

附上胶水的T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资料只有Epic S7356聚氨酯双组分灌封胶的技术数据,没找到S7376的。
你首楼所给数据不全,少了很要紧 ...

大侠,鉴于A胶黏度在11000-14000厘泊,是否我在管道输送A胶的时候,需要加热,EPIC告诉我们25摄氏度(我们车间的温度在常年在25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不需要加热,但设备的供应商给我们做设备的时候是带加热的,加热温度是40摄氏度。我是后期才接手这个项目的,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定出来需要加热的,正在询问设备供应商A胶加热的原因,目前也没有给我答复,问大侠,你认为A胶这个粘度,是否需要在传输过程中加热?

网友:
老前辈已说了,是设备太简陋,老前辈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提的问题,1,加热否?跟环境和胶水关系大,我们都带有加温,需要时可设定温度
、2,计量问题,用齿轮泵,注胶量一次50克内,可以精确到正负0.02克
3,用静态搅拌是可以的,成本低(不需要发泡的前提)
4,清洗问题,设备需要自带可设定的定时清洗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鉴于A胶黏度在11000-14000厘泊,是否我在管道输送A胶的时候,需要加热,EPIC告诉我们25摄氏度(我们 ...

网上找到Scheugenpflug的三种灌注机,你们用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Scheugenpflug的三种灌注机,你们用的是哪一种?

大侠,是第三种,但我们的设备仅仅是A胶带搅拌功能,B胶不带搅拌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是第三种,但我们的设备仅仅是A胶带搅拌功能,B胶不带搅拌功能

这是肖根最好的机型了。
它的工作原理,6楼已经有介绍:“靠泵来将胶打进注胶头,然后靠活塞杆来控制打胶的量,靠活塞杆的直径来控制AB胶的比例,最后混胶的话,是在混交管内完成的”。
参照11楼的图片,从右面的原液贮存部分只有两组4根管子与左面的混合头连接。每组中间的一根,当然是泵的输出管,另一根应该是原液短路循环返回原液贮罐的。
想问一问楼主,是否是这样?
在整套设备里,有没有二氯甲烷这样的清洗剂部分?有没有压缩空气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肖根最好的机型了。
它的工作原理,6楼已经有介绍:“靠泵来将胶打进注胶头,然后靠活塞杆来控制打胶 ...

前辈正解,的确是这样的,在胶机不工作的时候,胶水是在管路中走内循环的。

但是没有二氯甲烷这样的清洗剂部分,导致了注胶头一但堵塞,后期的清晰就会非常的麻烦,我们目前的方法是将注胶头整体拆下来,拆成零件在酒精中浸泡3小时左右,然后进行清洗,由于注胶头内管路特别的多,所以用通针去通也特别的麻烦。操作人员的抱怨很大,但我们目前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注胶系统自带真空泵来对胶水的存储罐来抽真空的,用于分离加胶时带进去的气泡,一般我们设置为2bar左右,不知大侠所说的压缩空气部分是不是这个?

网友:
多组分灌胶机的制作,有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一种是肖根这样的,用固定的并联活塞缸计量,静态混合。
一种是如午子仙毫社友介绍的那种,用泵计量,搅拌器混合,自带可设定的定时清洗功能。
多组分胶常态下分别贮存,按配方比例混合后发生的化学物理变化,其过程如首楼所给:
Pot life:45s(在25℃,100g量的标准下)
Gel time:0-2min(基于标准测试法)
Cure schedule:10-20min
上述技术指标在汉语中有一组对应的说法:
1、釜中寿命(Pot life),指料液混合后保持流动性的时间;
2、凝胶时间(Gel time),混合物逐渐凝固到不粘手的时间;
3、熟化时间(Cure schedule)固化的胶其强度达到最终强度一定比例,一般为90%时的时间。
按S7376胶的数据,用肖根的机器未尝不可,但每次用胶量和用胶频率需要和机器的能力匹配才行。

网友A:
目前看,应当是使用工况与机器性能不匹配的问题。
可否告知A310的技术数据和你们现在使用时每次注胶量和注胶间隔时间?

网友:
另外,釜中寿命(Pot life)、凝胶时间(Gel time)、熟化时间(Cure schedule)都和温度有很大关系。温度提高,各项时间都会很快减少。在釜中寿命(Pot life)只有45s情况下,加热是自杀行为。

网友:
彭老的英语一样厉害,膜拜
查资料功底一流,
我等小辈要看清差距,加紧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应当是使用工况与机器性能不匹配的问题。
可否告知A310的技术数据和你们现在使用时每次注胶量和注 ...

我们目前的结构是一个两轴机器人带着注胶头,在不同的位置注胶,一个工件上需要注胶的位置有3个,其中2个在工件的横面,1个在工件的竖面,所以我们目前的工艺是这个样子的,将横面的灌完后,工装在生产线上流一圈,回到原点,然后由操作人员将壳体竖放后进入灌胶工位灌竖面,从横面灌胶完成到操作人员翻面的时候大概有4min左右,在加热工位中停留的时间也只有2.5min,而且加热的温度也只有35°(用的浴霸的灯,各位不要见笑)。所以我们只能使用速干胶,假如他的凝胶时间过长,就会导致操作人员翻面后,横面的胶水会由于重力作用向下流动。

我们试过S7376-01的胶,这款胶水和S7376的唯一区别是Gel time:2-4min。但是试验下来的效果不好,灌完胶的横面,在竖放后,由于胶水没有完全凝固,从而出现胶水向下流动,露出焊点。这个事情我还询问过EPIC的香港代理,那边的答复是胶水越多,凝固的时间越短。

我们的每个位置的灌胶量在0.5ml,生产的节拍在14s,而且我们设置了自动排胶时间,20s自动排胶一次,明显感觉,实际的pot life时间远远低于45s

注胶系统的参数我目前没有,得去问设备工程师有没有,不行可以问肖根要,请问前辈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的结构是一个两轴机器人带着注胶头,在不同的位置注胶,一个工件上需要注胶的位置有3个,其中2个 ...

所说工况为工作节拍时间14秒,每次灌注2点或1点,每个灌注量0.5毫升。
“20s自动排胶一次”,这个20s如何与节拍时间结合?每次排较量多少?
实际工作时,每45秒,总共能排出多少混合原液呢?
上面已经介绍过“肖根灌注机用固定的并联活塞缸计量,静态混合”,在工作时,静态混合器内一直滞留着混合原液。因混合器规格不同,内部容积也不一样,滞留的混合原液体积也不一样。问你灌注机的技术参数,就是想知道所用静态混合器规格,判断出滞留混合原液量。
混合原液的釜内寿命是个硬指标,不能以很快速度更新混合器内的混合原液,则混合原液必然在混合气内凝胶和固化。按一般使用经验,更新速度应该是釜内寿命的1/3或更短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说工况为工作节拍时间14秒,每次灌注2点或1点,每个灌注量0.5毫升。
“20s自动排胶一次”,这个20s如 ...

前辈你好
你所说的静态混合器,是指的是混胶管吧,肖根的注胶头内,AB胶的管路也是相互分离的,最后出胶也是分两个孔出胶,最后在混胶管内,AB胶混合,发生化学反应,混胶管的容量在0.5ml,所以我们实际灌到壳体内的,是混胶管内的残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你所说的静态混合器,是指的是混胶管吧,肖根的注胶头内,AB胶的管路也是相互分离的,最后出胶 ...

是的,A、B料在进入混料管以前分开,进入混料管后才混合。
如果混料管容积只有0.5毫升,那么每14秒灌注一次,管内混合原液的更新速度对于45秒的寿命说来也应该可以了。
出现的问题与设备应该无关。
看来还只好咨询Epic公司,请他们提供可以满足工况的原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A、B料在进入混料管以前分开,进入混料管后才混合。
如果混料管容积只有0.5毫升,那么每14秒灌注一 ...

谢谢前辈的指点,晚辈还有几个问题
1.目前A胶的粘度为11000-14000cps(25摄氏度下),惭愧,对这样的粘度没有一个概念,所以麻烦前辈了,依您的经验,A胶是否需要去加热,加热的话,加热到多少度比较合适?加热输送管的直径粗一点,流动性是否会好一点?

2.对于注胶头的清洗,特别是AB胶串胶后,管路内固化后,是否有效果较好的清洗溶剂?我们目前用无水酒精,但效果不是很好,据说丙酮的效果比较好,但对人体的伤害较大。

3.温度越高,pot life ,gel time 和cure schedule的时间都会降低吗?

4.灌胶完成后,希望胶水能快速烘干,多少的温度是比较合适的?我认为我们目前使用的浴霸,温度太低了(35摄氏度)

5.安全问题,虽然Epic是二类胶,但依旧是有毒的,前辈对Epic的毒性有一定的了解吗?

网友:
1、常用的液压油,粘度大约是300cps,非常稠密的蜂蜜,粘度大约是6000cps,11000cps是非常非常稠的流体了。聚氨酯所用的主要原料一是异氰酸酯,一是多元醇。你所用的A组分是预聚体,是多元醇与配方中一部分异氰酸酯的化合物,所以有很高的粘度。这个粘度与温度的关系很大,温度提高,粘度会急剧下降。但是在肖根的这种类型设备上,因为混合头里存在混合料液,而混合料液能够保持流动性的时间与温度也密切相关,温度提高则这个适用时间(pot life )也会急剧缩短。在另一种用泵计量、搅拌混合类型设备上,对A液则是肯定加热的,加热温度一般在60摄氏度。
2、聚氨酯工艺里,一般用二氯甲烷做清洗剂。二氯甲烷有挥发性、燃点低,并且有一定毒性,其使用有好些注意事项。
3、温度一高,pot life ,gel time 和cure schedule的时间都会大幅降低。
4、注胶完成后的凝胶过程与环境温度有关,这个温度在密封胶工艺中一般不超过60摄氏度。
5、聚氨酯胶的毒性是因为使用了异氰酸酯。异氰酸酯种类很多,密封胶一般用的异氰酸酯为MDI,毒性并不厉害,工作环境保持足够通风就行了。只要不是对异氰酸酯是过敏体质就不要紧。

网友A:
多组分液体的计量与混合,其设备的设计和制作一直有着两种流派。
简单点说,一种就是楼主所用的Scheugenpflug这样的用固定比例的活塞缸筒计量,把各组分料液送入一贯内部有多重折返叶片的混合管内,强制其向前流动并吐出,混合方式即所谓静态混合。这种静态混合器,是化工行业常见的一种设备。
另一种流派是用泵来对料液动态计量,被计量的料液送入有高速旋转搅拌器的混合室,被充分搅拌混合后的混合料液从混合室吐出;料液停止送入,混合料液吐完;然后混合室用清洗剂清洗干净,等待下一次工作。
用静态混合器的系统适用于混合料液釜内寿命足够的配方,用搅拌器的系统则对各种配方都适用。
不过像楼主这样极小吐出量的要求,用静态混合器系统容易做到,用泵动态计量和混合很难做好。目前国内应该没有可以适用的第二种流派设备。
我在多年前设计制作过这个规格的设备。只是这种设备市场需求量不大,并且为楼主所列举的国外厂商所垄断,国产设备得不到信任。
尽管当初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做出来的设备也确实好用,没有订单也只能徒呼奈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组分液体的计量与混合,其设备的设计和制作一直有着两种流派。
简单点说,一种就是楼主所用的Scheugenpf ...

前辈的学识让晚辈佩服,也非常感谢前辈能在百忙之中指导,让沧海又涨见识了。

的确灌封行业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行业,我们公司也是为了成本考虑才自己做灌封的,以前都是供应商一步到位,自己组装就OK了,而且据我了解到,国内做灌封设备也有做的非常好的公司,但有时候,国人的确会迷恋于国外的设备,注重名而不重实。我们公司后期会有2-3个灌封的生产线的计划,不知道前辈还在这个领域吗?在的话,我可以向老板推荐前辈的设备。

 不知前辈对胶水本身有没有研究,最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A胶原本是紫黑色的,但是自从我们将加热关掉以后,过了2天(周末),胶水就由紫黑色变成了深红色,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异味,胶水打出后,可以凝固,但凝固时间大大增加,并且凝固后的邵氏硬度A有原本的60-65变成了30左右。我们向EPIC求助,EPIC给的答复是“在高温下S7376A配方里面的增稠剂被破坏,导致浆料变稀。紫黑色颜料也氧化成紫红色。”不知道前辈怎么看?(由于肖根设备的加热系统有问题,导致经常温度报警,加热温度会跳高,温度界面会显示100多度,并且柱塞泵烫的不能摸,肖根一直在查原因,可是迟迟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的学识让晚辈佩服,也非常感谢前辈能在百忙之中指导,让沧海又涨见识了。

的确灌封行业是一个比较 ...

Epic公司的回答说得很清楚了。
设备这个东西,要讲原理很简单,不过要做好,需要对付的情况很多。肖根的设备没有直接接触过,但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曾经仔细读过,说实在话不怎么佩服。
我已经很老了,并且对异氰酸酯极端过敏,很久没有花精力关注聚氨酯设备的发展情况。不过常州市现在有3家用我的技术与平台发展出来的聚氨酯设备制造厂家,和我还有较密切的联系。另外还有一些在这几家工厂工作过,偷技术出去自立门户,不再联系的也有。国内现在号称可以制作2-14ml/s吐出量的微型灌注机的厂家确实有,不过真要他们把吐出量稳定在最低数值,也许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ic公司的回答说得很清楚了。
设备这个东西,要讲原理很简单,不过要做好,需要对付的情况很多。肖根的 ...

好的,谢谢前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组分液体的计量与混合,其设备的设计和制作一直有着两种流派。
简单点说,一种就是楼主所用的Scheugenpf ...

前辈所说的多重折返叶片的混胶管,不知道这个折返叶片是基于什么原理去设计的,是否不同的粘度的胶,适用的混胶管也不一样?
而且应该是多重折返叶片的长度越长,胶水混合的比例越均匀,当然要考虑胶水本身的pot life时间和单次的注胶量来选取合适的混胶管。所以前辈,如何选取合适的混胶管长度是不是有计算公式?取决的因素有胶水粘度,出胶量和pot life时间?

网友A:
现在从事技术工作,一定要能够利用互联网。
有关静态混合器的知识,你以“静态混合器”为关键词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足够让你成为专家。
静态混合器的类型非常多,怎样设计和使用有很多讲究。
滴胶机用的是结构最简单,价格最低的一种。
你在首楼说“注胶头的备件特别贵”如果是指用塑料制作的混胶管的话,只能说太荒谬,被宰了。
这种塑料混胶管是几毛钱一个,非常便宜的东西。
给你一个网址,你打开看看。找到联系人和电话,和他们联系问一问就知道。这家工厂经营的混胶管我以前用过不少。
http://www.yuewusheng.com 东莞市月无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
您好  如果产品不是很大 可以用AB胶胶枪   直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从事技术工作,一定要能够利用互联网。
有关静态混合器的知识,你以“静态混合器”为关键词用google或 ...

谢谢前辈

网友(2019-05-24):
引用 楼主:
附上胶水的TDS

请问在国内哪里能快速买到:Epic S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