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两三吨不锈钢板叠放几年不动,是不是就粘在一起了?

楼主(2014-06-25):
两块不锈钢板很重大概两三吨,叠放在一起几年不动,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粘在一起很难推动了?

网友:
你以为是黄金?

网友(点评):
那是金属原子运动渗透,也是有条件的,压力时间,表面平整度等,记得高中还是大学里有例子就是铅铜相互加压5年吧 就有几mm的结合层,就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
额   黏在一起就是一块了,省得买厚的

网友(点评):
真正的分子运动的焊接方式。哈哈。

网友(点评):
时效处理,凝固哈哈

网友A:
中间有油的话,理解是油的粘性,没东西为啥黏住啊。

网友:
用震动去应力设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油的话,理解是油的粘性,没东西为啥黏住啊。

是这样的,两块板往复抽拉后容易产生小毛刺,这样粗糙度很大,不容易推拉,相当于粘结吧

网友:
用千斤顶给顶错开。

网友:
有这种可能

网友:
分子扩散运动?

网友:
金属原子能叫分子扩散运动吗?

网友:
不锈钢也要生锈的

网友(点评):
这样导致的粘结可能性极大。

网友:
如果两块板接触面之间足够光滑平整,在理论上两块板可以因为分子间作用力吸在一起。。如果是说两块板挨得很近靠分子扩散而连在一体的话,不说几年估计几十年也连不到一体。。。

网友:
去弄两块试试,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了

网友(2017-02-22):
板厚多少,接触面积多大?应该不会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2018-09-17):
会到会,不过得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