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里如何让滚轮随着凸轮曲线变化?

楼主(2014-06-25):
在SolidWorks里如何让滚轮随着凸轮曲线变化?谢谢!

网友:
装配里面机械装配栏有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

谢谢回答!

网友B:
两种办法:1、曲线槽必须用一个连续封闭的一条曲线切割出来,这样,可以用滚子圆柱面和曲线槽侧面相切实现,对于你的图形,那个S型的外表面用一个连续封闭的一条曲线切割成型就可以,这种动起来不太稳定;
2、画出曲线槽中性面和槽口平面的交叉曲线,也要画成封闭的,完整的一根曲线,再在滚子轴线上对应处画一个点,让这个点和曲线重合;也可以在凸轮中心面画一条封闭的,完整的一根曲线,就可以

我只想出了这两个办法,看看适合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办法:1、曲线槽必须用一个连续封闭的一条曲线切割出来,这样,可以用滚子圆柱面和曲线槽侧面相切实现, ...

谢谢回答,我试试看.

网友(点评):
好小子,还猫着,呵呵

网友:
可能是你的凸轮没做好,在solidworks中凸轮曲线必须是样条曲线才能生成正确的凸轮,不能是圆弧和样条曲线、直线相交或相切组成的,在二维中可以这样,但solidworks中不行,可以用样条曲线工具里的套合样条曲线的命令把圆弧样条曲线或者直线套合为样条曲线,生成凸轮之后装配时选择机械配合里的凸轮装配,先选凸轮外部曲面,然后选滚子外圆,就会自动相切,转动凸轮,滚子就可以跟着做运动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1NjUxfDkwNTlmMDc4fDE3NTU2MTEzODd8MHw%3D://32565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