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标注怎么标啊?如图,请教

楼主(2014-06-25):
螺母焊在上面,沿螺母360度上点几个焊点就好,怎么标哇,求指教

网友:
要是我画的话就比较随意一点,关键要跟操作的人讲清楚了,你那个点焊其他有没有什么要求的

网友:
或者直接文字描述多少个焊点均布

网友(点评):
间距怎么标啊,圆周焊的,标角度值?

网友(点评):
焊点个数后面加个“均布”两个字不行吗?焊一个螺母犯不着标这么严吧?

网友(点评):
嗯,要求比较严的啊,

网友:
直接在后边加个说明  铆焊  点焊 都可以 焊牢固就可以啦

网友:
加个“均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