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调精镗刀转速对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4-06-25):
工件材料:铝合金,
刀具:可调精镗刀 直径60mm,悬伸长度150mm,如图
精加工余量单边0.15mm,
进给量:0.15mm/转
问题:转速1500时,孔径60.00,转速3000时,孔径59.95 ,转速高刀具抖动会大,为什么做出来孔径变小了?

网友A:
转速高了吧!余量单边15丝,进给15丝一次性加工到位?合理么?

网友(点评):
进给和切深你能区分吗?

网友:
刀具转速高,抖动大,这个是肯定的,不然也不会有动平衡刀柄。至于尺寸吗,小了你把它调大点就可以了,这个转速和直径看你加工什么料,铝件绝对没什么问题,铸铁的可能就有点高了,如果用普通刀片的话,接近300米的线速度,做铸铁很容易磨损的

网友:
你是在高转速时尺寸小了,很可能是刀片磨损了,如果你用的不是CBN/PCD刀片,这么高的线速度(560米),普通刀片很快磨损的.

网友(点评):
加工铝合金,500多米的线速度没问题。直径变小,可能是测量问题;如果测量没问题,直径调大点就行了。转速高,不会导致直径变小的。

网友B:
刀不好,买大昭和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了吧!余量单边15丝,进给15丝一次性加工到位?合理么?

感谢回复,我这边这个参数做1丝的精度没问题,不知道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不好,买大昭和的试试

是不是刀具质量问题,转速的改变会导致刀具的装配零件产生变动,这种变动是临时的,当刀具恢复静态的时候又变回来了?我没有根据,纯属猜测。

网友(点评):
你的这种猜测毫无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边这个参数做1丝的精度没问题,不知道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铝件 0.15-0.3没问题

网友:
   你转速增加到一半,那进给就等于减少了一半。切削参数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

网友(点评):
他没转进给0.15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转速S提高1倍,每分钟进给F也提高了1倍。

网友:
小正常,毕竟是单边受力刀具有往受力小的方向运动的趋势,进给高切削不充分加上材料回弹等等因素导致孔径小。但是小5道有点不正常了,你这个切削试验是前后关系么?还是你S1500的时候加工了一段时候然后再换S3000,新刀上去加工尺寸肯定比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的大,既然试验就要保证在同一起跑线,不然没有比较意义。再说人家这把刀本来就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搞了微调机构,尺寸不对调回来不就得了,不要当摆设啊。

网友:
很有意思的问题。。。
不过还是在3000转的时候微调上5丝吧,比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容易很多。

网友(2014-08-10):
一看图,就是国产的。国产的刀柄,锥柄和机器主轴也没有那么的密合刀,还有就是这种镗刀,是不平衡的,它的不平衡量刚好在刀刃的背面。所以你的转速越高,刀尖走的直径就偏小。

网友:
这种结构的镗刀 ,在高速时确实有动平衡不好的状况,原因是该结构属于力偶不平衡,且轴线两侧重量偏差较大.
但有平衡问题并不是说一定就有震动.
  增加转速后进给有没有变化,不是太明确,能不能确认下?
  零件图片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