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大侠们,4mm厚*10mm宽*386长的板条怎么做?

楼主(2014-06-25):
急问大侠们,有工件焊接急需用到6000-8000支4mm厚*10mm宽*386mm长的板条怎么做?普通Q235或45#材质的都可以。由于太窄,用剪板机剪下来变弯且尺寸难以掌握,用激光割成本太高。谢谢啦。

网友:
10mm宽 很难的 建议改结构

网友:
开一个简易模冲出来,你的预算是多少,可以的话我给你做也行

网友(点评):
正解!只有冲,方便快速!

网友:
有没有非标4*10截面的型材的呢。

网友:
看看非标的有没有4厚的10的扁铁。回来锯床截下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规格怎么是非标的?明明是标准的呀

网友(点评):
快乐的海绵 市场上不一定有这个规格的材料。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试一下。

网友:
内容找找有没有带锯的机床,不过太窄太薄,容易弯吧

网友:
改设计,钣金折弯?

网友:
先在剪板机上按386剪出毛胚,接下来,牛头刨刨开,或卧铣床用锯片铣刀割开。

网友:
直接冲吧,一两天就搞定,开个模具又不贵

网友:
冷拉,热轧都可以

网友:
睡觉前,叠一大摞,线切割?

网友:
线割:按0.003算,10×386×0.003×7000=81060元/7000=11.58元/件。

网友(点评):
那还是激光切割吧,快得很!绝对不会要11块/件

网友:
同意13楼方案

网友:
2个方案。
     1,开模冲
     2,直接交给冷拉钢铁厂
有现成的材料买回来锯床割断最实在不过

网友:
线切割也许可以

网友:
数量不是很多,等离子切割吧,速度很快

网友:
割,冲都不现实,最好的方法是买圆丝扎扁,有设备自己加工800左右一吨,外协2000多点,调直好的,不过宽度有10多丝的误差

网友:
买线材轧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