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切压痕产生爆线和暗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5):
求师傅指导。

网友A:
爆线是指由于模切压痕压力过大,超过了纸板纤维的承受极限,使纸板纤维断裂或部分断裂;暗线是指不应有的压痕线。一般是由模切版和压痕钢线选择不合适,模切压力调节不当,纸张质量差,纸张的纤维方向与模切版排刀方向不一致或纸张的含水量低导致纸张柔韧性下降所引起的。
  解决方法:选择合适的模切版;适当调节模切机的压力;在模切之前先把要模切的纸张放置在车间里一段时间;加大车间环境的湿度。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在模切硬盒烟包小盒时,由于很多位置的压痕线之间距离很近,如果按正常情况配置压痕钢线的高度,模压时对纸张的拉力过大,也会造成爆线。因此,应设法把对纸张产生的拉力降到最小。方法有两个:一是降低压痕钢线的高度;二是减少压痕底模条的厚度,两者不能同时使用,否则起不到很好的压痕效果。较好的方法是降低压痕钢线的高度,降低的高度通常为0.1-0.2mm。根据纸张厚度确定具体降低多少,定量在350g/m2以上的纸张需降低0.2mm,350g/m2以下的纸张降低0.1mm为宜。
以科技为先的印刷好伴侣——杭州激光刀模有限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线是指由于模切压痕压力过大,超过了纸板纤维的承受极限,使纸板纤维断裂或部分断裂;暗线是指不应有的压 ...

看着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这可是技术活哦  还是找那些专业公司解决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