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珠丝杆垂直安装,负载有力臂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06-25):
    请教一个问题,滚珠丝杠垂直安装,负载重心距离安装板100mm,这样会对整个滚珠丝杆副的有那些方面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
要加导轨,不然憋着螺母

网友(点评):
加了导轨,只是在这个简化图没弄出来。有导轨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点评):
加了导轨,只是在这个简化图没弄出来。有导轨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加两个导轨就行了 导轨给预紧  你的负载也不大 没事的,我做过类似的

网友(点评):
恩,上面有导轨的,因为要求整个系统的刚性比较好,所以不得不考虑。

网友:
必须要导向机构的

网友:
负载力矩产生的惯性力,加速或减速运动过程中到达末端位置时力矩产生的惯性力对其承载的影响

网友(点评):
噢,谢谢!就是这些吗?

楼主:
这是整个滚珠丝杆副

网友:
把重力,各种惯性力(负载力矩,加速时的力矩和激励时力偏心产生的惯性力)算到导轨滑块上,看受力最大的那个滑块是否在额定静载范围内

网友(点评):
恩,是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放在额定动载上是否会更好一点?

网友:
如果需高度方向定位,应该要考虑下重力跟惯性力,选用合适的电机

网友:
是,滚珠丝杆只是传递轴向动力(推,拉),不能承载力矩,必须加导轨导向。

网友:
加速或减速时,实质就是分析导轨的受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