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标注圆上两点尺寸

楼主(2014-06-25):
如图:

楼主:
我现在是CAD截图。
我不知道在SW里面如何标。

网友:
用直径(圆)标注不更方便吗?

网友(点评):
如何做?和我下面的图片相同吗?

网友:
尺寸,圆弧条件里选择

楼主:
有一个高手指点了。
成功了。

网友:
一般像你这种圆弧类的一般标注角度和半径好点,看起来很清楚明了!

网友(点评):
对,否则车间工人会迷糊,干活慢了就赖出图的

网友:
我会先定好点的位置,然后就标直线距离!,然后改尺寸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