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薄片电阻焊失效分析,试验中,哪位有独到见解?

楼主(2014-06-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看到现场,推断,1装夹,电极有变化使凸点接触形状发生变化,局部能量过于集中,融化部分变少,脱拔力减小。、
5 E. i2 D# }6 |& ?1应对方法,跟换电极,装夹模具和铜片的接触面积,用双凸点可以减小不良品的发生生、

网友(点评):
很接近现实了,目前我们也在分析中。从图中也可看出,1#和2#的凸点接触是不一样的,good的接触紧密,bad的有倾斜,无法很好地接触。问题还在于无法确定原本的电极为啥能焊好。

网友(2014-08-14):
看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电极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