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的梳齿机构设计

楼主(2014-06-25):
   气缸推出所有梳齿间隙为11mm 收缩时梳齿间隙16mm,求简易的梳齿机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图

自己简单设计的,难加工再者实际操作不合理,希望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气缸如果装在垂直方向,用斜块撑开间距的方法呢?侧面加弹力

网友:
旋转90度的办法应该蛮多地。

网友B:
是所有哦,意思是第一根不动,第二根往左靠5mm,第三根就要往左靠10mm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哦,意思是第一根不动,第二根往左靠5mm,第三根就要往左靠10mm了吧

对的,所以气缸的行程就是5mm X n

网友(点评):
你画的图可没有这样的表示哟。

楼主:
怎么还是没高手解答?

网友:
看這機構空間要達到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