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工作中遇到个零件,求工艺

楼主(2014-06-25):
最近遇到个零件,不知道怎么加工,
材料:45钢。主要是有个0.2*3*20的矩形孔不好处理,
现在初步想法是从0.2的中间切开,加工好槽之后,再合到一起,之后再加工大端直径6的锥孔。
现恳请各位大侠给支招,谢谢啦
以下是二维和三维图

网友:
这个设计太牛了。

网友:
是个好工艺!现在的工艺经常是职责设计不行,做出的东西加工成本太高,工艺复杂,不愿在工艺上花时间,最后就导致产品千篇一律,或者看上去都很低端!能省则省的习惯已经限制了设计师的思路,一个个设计师都转向工艺发展了!这也进一步导致设计师的发展受到约束!真不知工艺都干嘛去了!希望都像LZ学习啊

网友A:
看看慢丝怎样/

网友B:
窄缝可以用电火花加工,0.4的粗糙度可以找专门从事塑料模具抛光的人来解决,估计这个零件本身就是用在塑料模具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慢丝怎样/

感觉0.2还是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窄缝可以用电火花加工,0.4的粗糙度可以找专门从事塑料模具抛光的人来解决,估计这个零件本身就是用在塑料模 ...

恩,说的是啊,先试试吧,要是能不切开加工最好了

网友C:
怎么切开,怎么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切开,怎么合?

用线切割切开,磨平面,两边加工槽,然后合一起,再加工外径和锥孔。这只是初步设计,也不知道可行性怎样,所以发帖求助,希望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个人建议先大头,在小头,在电火花打,打的准就打打不出来就打个孔在线切割,普通线切割光洁度不行,用慢走丝,一个一个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这个粗糙度很坑爹,第一次见这么高的粗糙度!

网友:
这个设计太牛,加工艺比较难。那个光洁度0.4不容易达到。0.2的缝用慢走丝就可以。你切开再合上,这种办法基本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线切割切开,磨平面,两边加工槽,然后合一起,再加工外径和锥孔。这只是初步设计,也不知道可行性怎样 ...

冒昧的问一句,切开再合上外径还一样么;切开之后再磨槽定位面怎找?

网友:
这东西只能慢丝切了  好神奇的设计。。

网友:
直接用线切割

网友:
该结构难在线切割穿丝孔难加工。穿孔机加工孔径过大,无法穿出要求尺寸的孔径。
建议:激光切割或穿孔后,再用慢走丝切,但慢走丝加工面粗糙度一般为0.4~0.8 。

网友:
这个东西真是一个奇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线切割切开,磨平面,两边加工槽,然后合一起,再加工外径和锥孔。这只是初步设计,也不知道可行性怎样 ...

那合的话,是怎么合

网友D:
我们这边设计是这样的,我们说不好搞,圆钢规格在这边,你外圆只能去1个mm,我们那些灰皮去不了,问他们直接抛丸行不行,或者尺寸改小几个mm这样可以把氧化皮,一些表面问题去掉,设计直接说客户要求,什么客户这么奇葩,圆钢规格都不知道啊,现在为其他部门考虑的人越来越少了,设计部门天马行空,工艺部门怪设计瞎搞,生产部门说技术部门都没本事……

网友(点评):
这就是工艺不对了,怪设计?现在的规格去不了养化皮,大5厘应该可以把氧化皮去了吧!

网友:
慢丝感觉还行 分开加工感觉成本会增加

网友:
这个工件本来就是两半个的吗?要不然切开再合不明白!

网友:
慢走丝有0.1的线可以割
现在也有微型小孔机
不过设备投入太大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设计是这样的,我们说不好搞,圆钢规格在这边,你外圆只能去1个mm,我们那些灰皮去不了,问他们直接 ...

不是这样的,扯皮嘛,大家工作量大,都要扯皮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是做设计呢还是做工艺呢,做设计,那你把你的意图表达清楚,让大伙帮你出出注意;做工艺呢,你也不要给人家改设计了,只能按整体考虑加工了。整体加工,这个槽真不好做,线切割没法穿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