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的钣金件怎么画图和制作

楼主(2014-06-25):
最近要做一个烟头出气口,一面圆形一面是方的,而且圆心和方心的连线与两个面不垂直,这个怎么做啊

网友:
找块纸板卷一个剪一剪

网友:
SW钣金里面一直接可以展开的

网友:
用CAD画个三视图,再画个向视图展开试下

网友A:
查钣金手册,你那叫偏心方变圆

网友:
圆顶,放样钣金?是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
软件Solidwork 里用“放样”功能。
软件UG 里用“扫掠”功能,该功能选边先后有考究。

网友B:
直接在钣金中建立2个草图,然后放样,但是两个草图必须是开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钣金手册,你那叫偏心方变圆

谢谢啦,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钣金中建立2个草图,然后放样,但是两个草图必须是开环。

谢谢指点哈

网友:
下载个钣金软件,可以自动展开生产加工图

网友:
手册?
展开放样这个问题还是要重点研究下,书店里这类书也很多(内地),还是要弄懂原理,方能一通百通,以不变应万变
不然查了手册也没用,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有一个钣金软件,可以直接分解的。名字一下忘啦。

网友:
我们是用放样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去找找

别急着用软件展开,自己先按照手册用CAD按比例放个样,然后打印出来,试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
Solidwork里对应功能为“放样”,该软件帮助中自带入门教程,可参考画之;
UG里对应功能为“扫掠”,使用该功能时需注意选择各边线的顺序。

网友(2014-08-23):
放样就能画出,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