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标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6-25):
如图所示,螺纹孔标注的时候有必要把钻孔的尺寸也标注上去吗?

网友A:
10我不标,画中心线,11.622太高,20和11.622我会对齐,80我打个括号,直接写6-M4 THR,不知道这样有没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点评):
10的尺寸标多余了,谢谢大侠的提醒。

网友:
打孔尺寸没要求可以标也可以不标。不过图中有几个问题小数点三位数;只有5个螺纹;已经有中心线了

网友:
德国图纸一般这么标螺纹孔

网友:
我不知道了
我的话是20x4,个数写后面
有中心线不标10,螺纹孔5个
底孔3.3不标吧
而且螺纹孔大部分都是配作吧,需要标位置尺寸?

网友(点评):
之前配作的螺纹孔大部分都标了定位尺寸,审图的也都过去了。不会是都标错了吧。

网友(点评):
没错吧,只是可能到时人家装的时候偏一点点,然后装不上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我不标,画中心线,11.622太高,20和11.622我会对齐,80我打个括号,直接写6-M4 THR,不知道这样有没错误 ...

按这个图的意图,可能强调的是到基准边的距离是10,并非中心线上的螺纹孔,所以标10也说得过去,11.622同理,但精度上差的太多,可能是英制转化的缘故吧。括号我们这边不打也行,孔标注考虑周全点,就连钻孔大小一起。其它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细节和习惯的问题。

网友:
图纸一般不会给定底孔大小,

网友:
图中已说明是贯穿螺孔,那钻孔再标就是多余的了,在不重要的情况下,即使是盲孔,也只需标螺纹有效深度就行了.

网友(点评):
钻孔是工艺尺寸,有些国家和单位是要标的,sw标注也能自动生成。

网友:
没标过底孔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