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锡,为啥要做水冷系统呢

楼主(2014-06-25):
最近接手个案子,做个高频焊接的,需要把两个料(一个料是黄铜,一个是不锈钢吧)焊接起来。客户说必须用水冷,也不知道是为什么?_?按道理说,水冷也没什么效果的,水冷主要做什么的。

网友:
保护材料吧?

网友A:
高频焊锡还是第一次听过? 应该是高频焊接吧

网友:
水冷焊枪,带水冷系统吗?

网友B:
应该是高频银焊,水冷目的是快速冷却,减少大区域应力变形。黄铜与不锈钢焊接理应为不锈钢冷却不均而产生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焊锡还是第一次听过? 应该是高频焊接吧

对对。。是高频焊接。。就是冲下助焊接剂,然后在高频机头上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频银焊,水冷目的是快速冷却,减少大区域应力变形。黄铜与不锈钢焊接理应为不锈钢冷却不均而产生裂 ...

哦!受教了。。谢谢!开始我坚持用风冷的,多简单,就几个接头搞定。客户硬要水冷,搞的又选微型水泵,做水冷循环系统。。麻烦要死。。原来材质是这样的原因。。第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