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都不能满行程使用吗?

楼主(2014-06-25):
大家气缸会做满行程使用?这样会不好?没任何精度要求。

谢谢。

网友:
看厂家的建议喽。

网友:
气缸的精度不会很高(就算调节长度有时也要做相应的治具)
日本人的自动化设备主要精度控制还是滚珠丝杆和伺服马达、其他检测元件。

网友:
气缸一般就不可能用来搞较机密的东东的,一般用在自动化的加紧/推送等。

网友:
给你顶下吧,不懂

网友A:
可以满行程用,不会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点评):
真的?说能用几天也算的话,我信。

网友:
楼主先说说看气缸都有哪种,然后就会知道自己想问的是哪种气缸。咱们行业,别的没有可以以后再补,细心严谨的态度,一旦丢失了,那就很难找回来。

网友B:
有缓冲的可以满行程使用,无论这种缓冲是气缸自带的还是外部布置的

如果没有缓冲,并且运行速度快频率高,气缸容易撞坏。这样的情况一般不满行程使用,它依靠气缸密封的气体做缓冲,避免硬碰撞。我一般每端预留5~10mm行程余量做缓冲。

气缸自身的缓冲大多采用节流阻尼的方式来实现,阻尼可调,气缸运行到末端进入缓冲之后,速度会降低,输出力也会降低。缓冲结束,阻尼消失,输出力又可以恢复。

气缸需要精确定位时要使用死挡定位,撞击到死挡时停止。死挡要使用止推凸台或者定位销固定。在撞击到死挡之前,要布置外部缓冲,此时一般不用气缸自身的缓冲。

网友:
现在大部分气缸都是带有缓冲的,但是能承受的冲击能力有限制,如果超出需加额外缓冲。
如果单边留5-10mm行程余量,气缸自带缓冲相当于白带了,且必须加额外缓冲了

网友:
楼上说的挺对的,气缸不太适合精度要求高的场合,而且缓冲起的作用很大。。

网友:
气缸一般两端都是带气动缓冲的,出厂时调好一般不动,也可以自己根据使用情况调整,短行程的气缸会带弹性缓冲板,所以气缸可以满行程使用,如果你对气缸行程位置有要求那就要在外部加限位,行程中停止的最好加液压缓冲

网友:
当然可以满行程使用,而且有些气缸有气缓冲的只有满行程使用才能起作用。 但是这个就取决于你的设备行程是否和气缸行程一模一样了。一般都很难满足的,我们都是另外多加死挡,气缸行程选大就行。这样方便。

网友C:
我们很少满行程使用的
也不建议楼主这样做

网友:
可以满行程工作,但精度也不可能很高,主要看你自己的需要。需要定位精度高一些的,一般都是自己增加挡块之类的零件来控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满行程用,不会有什么不好的

会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很少满行程使用的
也不建议楼主这样做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气缸行程不够,还可以调整,但满行程用的话,如果气缸形成不够,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气缸寿命方面有影响??

网友:
伸出某些位置有缓冲,缩回若无位置限制,我都没加缓冲,不过好像没出啥问题

网友(2016-03-19):
引用 网友B:
有缓冲的可以满行程使用,无论这种缓冲是气缸自带的还是外部布置的

如果没有缓冲,并且运行速度快频率高 ...

最后一条撞向限位块的时候,为什么不用气缸自身的缓冲?

网友:
杆端螺纹可调少量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