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银直线导轨精度等级导轨表面上有标识吗?

楼主(2014-06-25):
最近买了一批上银的直线导轨,全部放在一个盒子里,单条导轨包装上没有规格标贴,这些规格上就只有精度等级不一样,一种是C级精度,一种是P级精度,请问大家,这下怎么区分开这两种导轨。谢谢!

网友:
滑轨上貌似没有,看看滑块上有没有

网友:
看了下选型手册,也没发现如何区分,直接打电话给办事处问下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上银、ABBA等都是将大量的导轨象型材一样堆放在仓库里,用户定货时就按尺寸要求截断。你说呢?

网友(点评):
怎样切割?切割不影响精度,不会变形?怪哉

网友:
看看产品型录里有没有。

网友:
你也把台湾的国内经销商看的太善良了,直接用切割机就切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我现在只用HTK和国产艺工的.

网友:
楼上说错了。上银的导轨上是可以看出来是哪个级别的。都有固定表述的。如果一个字母都没有的,那肯定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难道真是买到假的了,问下供应商。谢谢大家

网友(2015-05-19):
轨道上有的,上面有打标的  比如HGR20R4000C/H/P  ,

网友:
是吧,需要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