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零件序号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SW中除了删除掉零件序号再添加成组的零件序号,有没有办法让几个零件序号合并成一个成组的零件序号。

网友A:
有呀,你没找见?

网友(点评):
我是说把已经标好了序号合并,貌似在注释命令里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点评):
成组的,标的时候,转换成显示虚线状态,相连的,隐藏的都能拉出来序号

网友:
学习啦
以前也不会,有也零件也要一起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你没找见?

如图,自动生成零件序号的时候螺栓和垫片是分两个引线,有没有办法直接把两个序号合并成一根引线,除了先删除序号,然后添加成组的零件序号之外。

网友(点评):
哦,这样我还没有操作过,可以直接把在一起的删掉,用那个方法再标一次,也很快,比你单个编辑快,而且有关联关系

网友(点评):
你这是画的防盗门呀,你们是做防盗门吗?

网友(点评):
不是,是轴承座。

网友B:
我喜欢把sw转化到cad中,标注,这样快,

网友(点评):
一点不快,而且没有关联性。既不利于修改,也不利于图纸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把sw转化到cad中,标注,这样快,

标注比sw中快,在sw中尺寸标注比较费劲,标注大侠有什么窍门,sw转化cad是没有关联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