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规和线规的差异

楼主(2014-06-26):
1.两者间的优缺点
2.什么样的床子适合硬规?什么样的床子适合线规?

网友:
对刚性要求高,产品质量要求高,产量要求小批的,当然是硬轨好,对刚性要求一般,产品质量要求一般(如钻孔,铣简单外形)批量大且机床运行速度快的用线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