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系统小立加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6-26):
在执行M6T换刀过程中,刀库旋转到需要换的刀号,期间,XY轴不向机床原点移动,并一直在这个状态,复位出现报警1072和1076,如下图。执行M21没反应。各位遇到这类问题怎么处理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在线等各位帮助,感激不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换刀时xy轴为什么要往原点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刀时xy轴为什么要往原点移动?

这是回机床初始原点(也就是G28X0Y0),机床出厂设定的。目的是远离工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y  run

大侠怎么看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程序运行中途手动换刀么??按复位键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运行中途手动换刀么??按复位键后再试试。

你好,手动换也那个样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