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涂层HSS钻头问题

楼主(2014-06-26):
请教各路达人几个问题:
      1、 含钒的高速钢钻头有什么好处?
      2、涂层的高速钢在加工中还需要打中心孔或者引导孔么?
      3、粉末研金的高速钢有些什么特点?
      4、同比硬质合金钻头。涂层高速钢的优势有哪些?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问度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度娘吧。

感觉您应该比度娘强点

网友B:
1、含钒能提高硬度
2、和涂层应该没关系
3、我也没用过
4、提高耐磨性,然后和金属的亲和力降低,不容易粘刀

缺点就是如果修磨了,就又要重新上涂层,麻烦

欢迎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含钒能提高硬度
2、和涂层应该没关系
3、我也没用过

谢谢指导

意思就是说 如果打孔还是要打中心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意思就是说 如果打孔还是要打中心孔的?

最好打中心孔,因为涂层并没有改变钻头的结构。。
 不过如果转速高的话,可以试试不打中心孔看,

网友C:
第二个问题,如果横刃很短,孔的要求不高时,可以不用打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打中心孔,因为涂层并没有改变钻头的结构。。
不过如果转速高的话,可以试试不打中心孔看,

我一开始以为 涂层后 整体刀具的 韧性就会降低,应该可以不用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如果横刃很短,孔的要求不高时,可以不用打中心孔。

哦对!!!大侠的话在理!一般性硬质合金横刃是个尖! 如果Hss也是个尖应该可以不用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以为 涂层后 整体刀具的 韧性就会降低,应该可以不用打!

涂层并不影响刀具的整体韧性。。
 像我们做产品,有孔的地方都是开模的时候都把孔做好了,上加工中心只要扩孔就行了。。
   不过如果你的钻头怕飘,还是打中心孔比较好

网友D:
高速钢钻头与硬质合金钻头相比,优点有2个:一是便宜;二是韧性好。
缺点就是:不如硬质合金钻头耐磨,导致寿命差些;有些硬度高的,不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钢钻头与硬质合金钻头相比,优点有2个:一是便宜;二是韧性好。
缺点就是:不如硬质合金钻头耐磨,导致 ...

涂层后  韧性会改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层并不影响刀具的整体韧性。。
像我们做产品,有孔的地方都是开模的时候都把孔做好了,上加工中心只要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层后  韧性会改变么?

不会。

网友E:
据我所知HSS涂层钻头的涂层对钻头寿命无显著影响,

但因为涂层可以改善粘刀等原因,可以略提高加工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HSS涂层钻头的涂层对钻头寿命无显著影响,

但因为涂层可以改善粘刀等原因,可以略提高加工效率。 ...

这个不一定吧? 寿命无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