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上常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4-06-26):
请问,一般船上常用什么轴承,能抗海水腐蚀。

网友:
应该不会和海水接触吧,

网友:
有可能与海水接触的艉轴管部分,外面是油封,里面是铜套,很少用轴承的

网友:
现在有一种陶瓷轴承。应该可以用在船上。

网友:
A514海洋平台用钢板抗腐蚀,但我也觉得轴承不会接触海水吧

网友:
要抗海水腐蚀有很多种方法啊,用940不锈钢做的轴承就不错。940材料是上海材料研究所研制的,耐海水腐蚀。浸泡在海水中都没问题

网友:
给中船用PEEK材料做过类似轴承的零件。
  ?( L% n( l0 G1 i: Z性能自己百度吧。

网友(2014-09-13):
我在公司见到了很多的陶瓷的

网友(2015-11-30):
就水润滑轴承来讲,国产的有天龙,申龙,进口的有赛龙,Orkot轴承

网友(2017-12-04):
赛龙  橡胶  铁梨木

网友(2020-05-28):
艉轴承耐磨性能最好的材料(排名不分先后):橡胶,改性聚氨酯(包括:进口赛龙,国产ANCO, 国产SOARLON等)
其它材料:酚醛层压板(进口飞龙,进口ORKOT,进口ILSUNG,进口ACM,国产STARLITE等),改性尼龙(国产天龙,国产申龙,国产彪龙,等等)

网友:
耐磨性最好的水润滑艉轴承材料(排名不分先后):丁腈橡胶,改性聚氨酯(包括:进口赛龙,国产ANCO,国产SOARLON等)
其它水润滑轴承材料:酚醛层压板(包括:进口飞龙,进口ORKOT,进口ACM,国产STARLITE等),改性尼龙(国产申龙,国产天龙,国产彪龙等等)

网友(2020-09-14):
给你们推荐一款船舶长轴推进器剖分轴承,可承受大力矩轴向力的轴承座,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0-11-20):
防腐图层专业加工路过

网友(2021-03-02):
跟帖学习学习,轴承还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