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为一蝶阀局部剖视, 槽宽.577 +/- .005如何保证?请教

楼主(2014-06-26):
请教:
       如图为一蝶阀局部剖视,  图纸为美标, 尺寸为英制, TYP指均布.
      请问槽宽.577 +/- .005如何保证?  还是图纸本身有矛盾?

       万分感谢.

楼主:
来大神啊..

网友:
图不全啊,不知道是不是一内圆上的异形环槽。如果是环槽那上车床用焊接刀磨个形状车个内槽就好了。

网友:
公差+/-0.127,普通立车就能保证,我公司做过类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