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残余应力测试问题探讨

楼主(2014-06-26):
螺栓螺纹部分的残余应力应该如何测量?
如果用有限元软件模拟,多大范围的误差,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呢?

网友A:
应力测试系统

网友B:
大侠可否讲讲哪里产生的残余应力?如何产生的残余应力?

楼主:
太模糊了,可以将详细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测试系统

制造加工成型过程产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可否讲讲哪里产生的残余应力?如何产生的残余应力?

制造加工过程产生的

网友(点评):
呵呵,怎样的制造加工过程中呢?或者换个问题,你是考虑塑性变形产生的变形应力呢?还是加工热产生的热应力或相变应力呢?我想知道,这种应力产生机理你如何拿有限元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制造加工过程产生的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但在文献中看到残余应力在很大范围内都可以有限元模拟。看兄弟的意思似乎是不认可有限元模拟的残余应力,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另外,在材料制造过程都会英图残余应力的,我打算模拟一个总的残余应力值的大小,有什么不对嘛,请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模糊了,可以将详细一点嘛

由于螺栓螺纹部分,螺纹距很小不方便使用XRD残余应力分析仪测量,所以我试图用有限元来模拟,但我不知道可靠性或者说合理性有多少?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螺栓螺纹部分,螺纹距很小不方便使用XRD残余应力分析仪测量,所以我试图用有限元来模拟,但我不知道可 ...

我觉得用有限元模拟螺栓的残余应力不是可靠性或合理性的问题,而是可行性的问题。不知有什么工作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