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X0.8X0.05mm外形尺寸小零件,请问有什么好点的分料机构

楼主(2014-06-26):
我这边是用毛刷手动刷开,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A:
振动 塞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 塞可以吗??

东西比较小,光震动,筛不行
东西容易叠加

网友A:
我说的 筛子 是类似于 筛芝麻那样的筛子,通过振动把小零件 筛分到各个小容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 筛子 是类似于 筛芝麻那样的筛子,通过振动把小零件 筛分到各个小容器中。

关键是通过震动筛到容器里面
那也怎么保证筛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地方掉一片,不会叠加呢?
还有就是筛的时候怎么保证让零件掉一个下去

网友(点评):
零件到底什么样啊?俺也只能想到这些了。。排料、定向、分料 这些问题都不好解决。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振动盘,视频"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54
一位社友是做振动盘的,我把链接复制了过来,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通过震动筛到容器里面
那也怎么保证筛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地方掉一片,不会叠加呢?
还有就是筛的 ...

零件是1.2X0.8X0.06mm厚度的一块水晶片
通明,重量比较轻,有点容易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