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缸活塞杆端部安装一齿条,怎样设计齿条的连接部分?

楼主(2014-06-26):
如题。
如果采用现成的液压缸(不自己设计),选用端部是螺纹的,如下图

活塞杆端部螺纹。我想连接齿条。

我的想法是在齿条上钻一个螺纹孔,但是这样的话,拧紧齿条时,一方面齿条的方向无法保证(旋入终止时可能是任何方向),另外螺纹连接还没有精度。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A:
问题描述了,使用要求还是不清楚,要求的精度有多高呢,受力情况如何? 你考虑导向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了,使用要求还是不清楚,要求的精度有多高呢,受力情况如何? 你考虑导向问题没有?

谢谢您的回复。我手头暂时没有详细资料,等回头给您贴图。

我就是想用齿条驱动齿轮旋转,完成钢筋的弯曲工作,是应该考虑导向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了,使用要求还是不清楚,要求的精度有多高呢,受力情况如何? 你考虑导向问题没有?

下图是一个简易的说明:

旋转运动,通过销轴弯曲钢筋

网友B:
保证齿条方向,可以在装齿条之前先装一个螺母,等齿条位置(方向,距离)调好之后,将螺母向活塞杆端部移动顶紧齿条。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行程可以靠螺母调节。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上二位,我明白了

网友C:
用浮动接头:活塞杆螺纹→浮动接头内螺纹→浮动接头外螺纹→齿条内螺纹/结构件(齿条记得加导向啊)

网友:
弯曲钢筋的话,必须要用液压吗,我所知道的弯曲钢筋机的是用电机加减速机驱动的。而且你选的油缸的安装方式不大适合,可以找个前法兰连接的。螺纹连接可以的,毕竟这精度要求也不算高啊,就像5楼说的可以拧上螺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齿条方向,可以在装齿条之前先装一个螺母,等齿条位置(方向,距离)调好之后,将螺母向活塞杆端部移动 ...

那齿条上的孔可以是光孔呗?

网友(点评):
明白了,齿条上也应该是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浮动接头:活塞杆螺纹→浮动接头内螺纹→浮动接头外螺纹→齿条内螺纹/结构件(齿条记得加导向啊)

谢谢!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