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各位大侠来给分析分析!

楼主(2014-06-26):
响应老鹰的加分通知,发个很有趣的现象,请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因不知放到哪个位置好,暂时在机械乐园发布了!

“为啥我按这个冲水阀,别的地方有很大的冲水声呢?!”

事件背景:公司有办公楼两层,楼上楼下共两个卫生间。一楼一个woman单间(一只马桶),一个man(两只蹲便器);二楼是别的公司租用的故此没上去过,不过卫生间结构应该一样。

详细报道:此事件是从这个月初发生,原因是一楼卫生间做过维修和管路更换,但是自从维修以后就出现一个情况,每当按冲水阀冲水的时候,水流非常小而且同时听到楼上和隔壁woman有很大的冲水声,同时,卫生间外的水龙头水流断流。

实在不知这是什么现象,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出现!

请各位大侠给分析分析!如有表示不明,请大侠尽情提问!这个现象虽不甚雅观,但也是生活必须的!不喜勿喷!

网友:
晚上千万别去上那厕所,要出事的……

网友:
冲水开关装错了位置,哈哈哈哈

网友:
可能是密封处有变形,造成管路局部堵塞,我司出现过这个情况!

楼主:
怎么没人啰啰俺呢........

网友(2014-09-01):
不知道是个怎么样的冲水阀,装在哪,隔壁也就算了,楼上的也出水就怪了,有鬼?

网友(2014-12-31):
难道是水管刚性和水压产生了共振的问题,导致声音传道使人产生错觉。着这样说真不太好理解,如果在现场听上几次,就能找到毛病了。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还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
肯定是管道装错了吧·

网友:
首先你们公司只更换了1楼的管道,应该不会影响2楼,如果2楼的人在上厕所,莫名奇妙的自动冲水,那还不吓人,人家早就要处理了。
再来看,当按下Man冲水阀时,外面的水流变小,说明1楼的管道是并联在一起的,正常现象,里面冲水外面就应该变小。
诡异的是Man流水小,Woman水大,有可能是管道接反了,也可能是Woman是储水式冲水箱有故障,Man这边按下时,造成管道压力变小,储水箱故障自动冲水,把水压泄去了,Man这边冲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