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换隔膜后感觉隔膜密封性有些不准?

楼主(2014-06-26):
拆换是也没怎么注意,在拆换隔膜泵时是不是需要什么顺序,或者说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隔膜泵拆解顺序是跟据具体故障情况判断的。
1.隔膜泵打不出水但是换向阀运作,拆进出液口是否堵住—— 拆上下端球密封处是否卡住或有杂物——拆膜片是否损坏。
2.换向阀不运作,直接拆膜片和中央气路
一般膜片损坏后最好都把中央气路清洗一遍。
最常见的就这2种了,其他的就是推针什么的毛线问题,全拆吧。

网友:
好专业的问题啊 ···········

网友:
看楼下的回答吧

网友:
1. 出口高于进口,避免虹吸现象
2. 泵头与注射阀要求竖直安装
3. 所附管件用手旋紧即可,请勿使用工具;螺纹处不使用生料带
4. 电源电压稳定,并且接地
5. 安装环境整洁宽敞,通风良好
全球计量泵领跑者——德帕姆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