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的卡盘改为液压或气动卡盘,求助

楼主(2014-06-26):
大家好,朋友叫帮忙把他的普通车床的卡盘改为液压或气动卡盘,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还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特在社区上寻求各位大神的帮助。因手头上这方面的资料奇缺,有销售这种卡盘的社友和使用过、见过这种卡盘的社友请和我联系。谢谢各位。

      1.在网上找了一种前置气动卡盘,在侧边进气,貌似
只需配备与机床、卡盘相符的连接法兰即可安装,这种卡盘好像比常规的拉杆式的卡盘安装方便,想问一下社区里有人用过这种气动卡盘,效果怎么样?从图中结构图看出直径为D4螺牙孔,应该是和机床法兰连接的孔,那在机床转动时,气管是否跟着卡盘一起转动呢,需要将气管固定吗?

   2.另一种前置气动卡盘(后侧进气),
想问一下,如图示的尾端的油回转器是否就是回转气缸,就是其决定了卡盘的夹持力?其选型是否就按气其产生的最大的推拉力来选型号?

            3.另一种是气动回转型前置夹头

请问一下,这种夹头是否也可以装在车床上呢?这种回转型号夹头是否根据棒料的大小直接更换夹头就行了?

网友A:
个人愚见,气动的是扯蛋的,气压你稳定不了,气足的时候,也许薄的易变型的产品,没法工作一夹就坏了,气不足的时候,车销量大的产品,你切猛了夹持不住。就算你空压机旁弄两个储气缸也是无法稳定的。因为空压机不可以能一直不停地打气(一般到一定气压后空压机停止工作,等你消耗到一定量后,空压机又开始工作,直到一定压力又停)。
1号图那个不可以在车床上使用。
2号图那个是最理想的,但是最好按照这个理念改液压的吧。(找专业的人,改成液压的,成本在5000到6000,一般改好收你8000左右)
3号可以旋转,也可以车床上实用。

网友:
第一种真没看懂

网友:
改过电动的路过,,,,,

网友(点评):
大侠说道说道啊!

网友(点评):
大侠说道说道啊!

网友B:
改过气压和液压的,气压的要装油气三组合,调压器把压力调到比气泵低压低一点,油压的要装单向阀,防止突然停电掉压力引起工件飞出。

网友(点评):
你改过气压的使用如何?

网友:
我改装过液压卡盘。
第一种是钻床和加工中心用的。不是车床 用的

第二种原理上可行,可是实际不行,为什么呢,中间如果车棒料,两铜管早折断了。、
第三种是可以在车床 上用,但是实际用的不多。太麻烦。换任何产品都得重新做夹头,而且有些不规则的工件是要做夹具,这个显然不行。优点 是精度高。适合高精度要求的大批量产品。

其实现在广泛使用的拉杆式液压卡盘是有其道理的。是目前最经济,最实用的方案,最通用的。其它方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楼主就不要乱想了。没用的,我们以前也曾纠结过。

网友(点评):
你好,想问一下拉杆式的液压卡盘其结构是否和第二种类似?中间的气管改为拉杆,尾端的油压转换器改为回转气缸吗?请问一下你QQ多少?可以加你QQ聊吗?

网友:
有类似第一种的车床用前置气动卡盘,适用于工件穿过卡盘的夹持方式,但价格较高,且有配气环为易损件,德国厂家有类似产品。
第二种价格较低,但是德国卡盘厂家没见过类似机构产品,国内有一定的市场。
第三种受结构形式的限制,适用于批量大,或易变形的工件

补充内容 (2014-6-27 23:21):
德国有SMW的,太贵了,包括气动管路等改造要4、5万,而且配气环比国产的还快,国产的会便宜很多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答,你说的第一种德国厂家有,请问还记得是什么牌子的吗?你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改动前 最好看看主轴结构  普通车床的话 有的能装  有的不能装   我们这改装过油压卡盘在普通C616  但是由于其主轴结构  改动后  无法使用

网友(点评):
你好,谢谢你的提醒,可以说一下你的以前改的C616其主轴改动后无法使用,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他说在616上改装后不能用可能是因为616的主轴是分体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气动的是扯蛋的,气压你稳定不了,气足的时候,也许薄的易变型的产品,没法工作一夹就坏了,气不 ...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也一直在担心气压这个问题,但类似气压的安装最为简单。在三线城市里,还真找不到专业的人员来到小城市来改,只好自己来打头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气压和液压的,气压的要装油气三组合,调压器把压力调到比气泵低压低一点,油压的要装单向阀,防止突然 ...

最后的一种,装气压的用过,还好,现在用的是气动膜片夹头。

网友:
第二种用过  不过是做小产品  切削阻力小的   偶尔会飞产品

网友(点评):
你好,想问一下,你们使用的第二种是油压还是气压的呢?偶尔飞产品出来是夹不紧吗?

网友:
气压   气压不稳定导致

网友:
如果干切,气动的也可,朋友在哪里,珠三角可以帮你改

网友(点评):
可以留下QQ,加QQ聊吗?

网友(点评):
不是在珠三角,所以想加你QQ请教一下,我QQ :4554617

网友(点评):
不是在珠三角,所以想加你QQ请教一下,我QQ :4554617

网友:
气压卡盘很好啊!我们公司都改了十几台了!而且也用了3年多了。很稳定。

网友(点评):
方便加QQ聊吗?我QQ为:4554617,谢谢

网友:
应该有一种进气口在后面的吧  气管从主轴连接 在主轴外安装一个回转器就可以了  ! 我见到的都这样啊

网友:
自己看样本嘛,前置进气的都带了一根螺丝的。就是来防止气管接头的回转问题。。三种都差不多的,只便捷性的问题而已。

网友(2022-02-23):
最近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夹紧旋转扭矩要200多NM,气动卡盘的厂家说达不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想用液压的。

网友:
改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