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包装机上的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4-06-26):
箭头所指的部件是注塑的,是标准件吗?叫什么名字呢?

是压轮的导向座,这个结构挺好的,图示处偏心轴处有个手柄没装。手柄转动,使压轮离开主动轮,方便上纸。上纸完成后再转一下,又可以回到弹性压紧的状态。还有类似的这种压紧机构可以快速分开的吗?

网友A:
烂熟的东西就不要动了,把机器质量提高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烂熟的东西就不要动了,把机器质量提高是关键。

我不动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挺好用的,想用在别的地方。
这个机器也是在外面买的。自己还要加东西上去。

网友:
那个是拉簧吗?

网友:
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这不是很好用的结构吗?

网友:
你这是包什么的包装机?
是哪家的?

网友:
这是已经很成熟的包装机了!

网友:
一般都是工厂自已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