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如何实现直板变成8边形?

楼主(2014-06-26):
有一产品,是一个直板,尺寸长宽厚为80*50*1,长度80mm这个边折成8段,即每段为10mm左右,现想做个手工治具来成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机构?

有个构思是:人工转一圈,该产品就由直板变成8面柱体了。因无法上图,尽请原谅!谢谢!

要注意的是,希望8个面里面,相邻两个面的棱边要比较明显,尽量不是圆角。还有个就是好脱模,取出产品,其他无要求。

网友(点评):
手机传啊。

网友:
可以上图啊,编辑一下,编辑器上有上传图片的图标。

网友(点评):
网络被屏蔽。谢谢鹰老大

网友:
啥材质啊?折弯了之后干什么?折弯角度的要求呢?要多快的产能要求?10mm边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就你那么卷,不弹回来?

还是用铡刀一刀一刀剁着实在吧。还能微调,还很容易排料。

网友(点评):
材质为铝合金,折弯后不反弹,我前期就是铡刀一刀一刀来实现的,也考虑到后面可以升级为自动,效率也不会差到哪里,但客户还想效率更快,我想着那样快速绕一圈,那棱肯定很圆滑的,效果肯定不好的

网友:
卷材+伺服自动精确送料,折弯压板+切断一体化,折弯翻版伺服驱动,动作很快的估计5sec 1个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