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大锤击打钢件所产生的冲击力有多大?突发奇想

楼主(2014-06-26):
今天突发奇想,想知道20磅的大锤击打钢件所产生的最大力(单位:N)。根据动量定理,Ft=m(v2-v1),速度较方便计算,关键是这个大锤作用的时间t,设为多少合适?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认为只能估计,准确的应该说不清楚!

网友:
不是一个均匀减速的过程,可以测试出来的。

楼主:
用磅秤吗?直接用大锤击打磅秤?

网友:
想起夜市上有个东西,带拳击手套击打假人,能显示击打的力道

网友:
CCAV-10放过段片子,当时没仔细看,好像是1000倍

网友A:
上次看国外MIT的片子,好像撞击过程如果无弹性延长的话,一般为0.2s(当时举例是子弹射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国外MIT的片子,好像撞击过程如果无弹性延长的话,一般为0.2s(当时举例是子弹射击)

能具体吗?是什么片子?名称?

网友:
mit
经典力学

网友:
好久啦,不太记得哪一集,这个是老师当时上课做的实验,还当场演示枪击.....

楼主:
哪位大师能给个正解啊?

网友:
看碰撞时速度,一般碰撞时间为毫秒级别。

网友:
不容易算吧,弄个传感器测量力的峰值应该是可行的。实验是王道,然后总结个经验公式什么的比较可行,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主说的速度怎么计算啊?

网友(2017-08-17):
也想知道,还没见高手解答

网友(2018-01-22):
我也在找类似的数据,不过我说的是8磅的铁锤,成年人轮起砸5mm壁厚钢管的最大力量,然后与空气锤进行对比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大概算了下。8磅大锤,30kgf抡,锤把假设1米,冲击时间一般取0.01秒。最终算出冲击力为600Kg左右。我大概计算,但力量也就大概如此了。类似对比如下:我查了下拳击出拳冲击力(应该类似这种冲击),全球专业机构都在检测,最高水平之一的泰森也就220kg,所以我大概计算普通人抡大锤600Kg冲击力对比泰森拳击也不小了。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