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方槽两侧的精度用何种加工方法可以满足?是不是槽内侧磨床加工不了?

楼主(2014-06-26):
如图所示,方槽两侧的精度用何种加工方法可以满足?是不是槽内侧磨床加工不了?

网友A:
那2个角要完全直角吗,
工具磨完全能搞定

网友:
立铣刀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0.8的用什么机床,什么铣刀,咱铣,望指教

网友(点评):
街边¥垃圾? 一般的立铣,例如X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角要完全直角吗,
工具磨完全能搞定

是直角。。因为我觉得也可以完成,然后我这边领导说不行,因为还年轻不敢乱下结论,所以问问

网友B:
一般铣床可能粗糙度达不到0.8.

网友C:
没有退刀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退刀槽吗?

你是要怎么加工,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铣床可能粗糙度达不到0.8.

对啊。

网友C:
楼主没有标注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标注宽度

其实我想知道这种类型的,有什么加工的方法能得到0.8的粗糙度

网友B:
现在这种经济型机床达不到,那种高转速的铣床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可以用砂轮磨削的,只是受到槽的宽度与深度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砂轮磨削的,只是受到槽的宽度与深度的限制。

哦,谢谢啊,一般宽度。深度多少能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经济型机床达不到,那种高转速的铣床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啊,一般宽度。深度多少能磨

如果槽浅的话,侧面可以用碗形砂轮磨,你可以看看导轨磨。底面可以用普通砂轮磨,看你图的比例不过30mm左右深度,砂轮直径如果是200mm,起码可以磨50mm深,只是边角需要有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槽浅的话,侧面可以用碗形砂轮磨,你可以看看导轨磨。底面可以用普通砂轮磨,看你图的比例不过30mm左 ...

谢谢,前辈!!!

网友:
材料不详,槽尺寸不详。

网友:
用精密平面磨,把砂轮修好   修成尖角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