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 -1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26):
今天在手册上看到Nm -10%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下面这张图中的PB63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Nm是不是扭矩单位牛米啊

网友B:
1,Nm -10%代表扭矩的公差范围,为负公差,调扭力扳手范围应在  0.9T~T之间。
2,PN = Nominal pressure PB = Max. operating pressu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是不是扭矩单位牛米啊

对,Nm是扭矩单位的牛米。
就是说, 这螺丝扭紧的力道。

10% 是代表+/-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m -10%代表扭矩的公差范围,为负公差,调扭力扳手范围应在  0.9T~T之间。
2,PN = Nominal pressure P ...

谢谢啊首先!~
但是还有些地方不明白,比如说这个0.9T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看出来是0.9T~T之间的呢?
比方说第一行的Nm -10% 是80,这代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m -10%代表扭矩的公差范围,为负公差,调扭力扳手范围应在  0.9T~T之间。
2,PN = Nominal pressure P ...

举个例子,如果第一行的Nm -10% 80的话,是不是指扭力打72~80N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如果第一行的Nm -10% 80的话,是不是指扭力打72~80Nm

恩,我觉得这里不是±,是负公差,因为﹢公差会使得拧紧力有破坏螺纹副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觉得这里不是±,是负公差,因为﹢公差会使得拧紧力有破坏螺纹副的风险。

如果按照您的理解的话,第一行的Nm -10% 80的话,扭力应该打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您的理解的话,第一行的Nm -10% 80的话,扭力应该打多少呢?

72-80 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