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条卷法兰如何制作?

楼主(2014-06-26):
    是这样的,我卷板机上的三条棍加长了些出来,并做了个模具来制作法兰,但是制作来的法兰并不平?
    是模具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听不懂啊,卷板机3辊加长,直接卷出法兰,还是什么,一些特殊法兰也是卷板机卷好管子,在和法兰焊接连接,在上车床找正

楼主:
确实难以表达清楚.   简单点说就是我想问,用钢板条卷成法兰盘要怎么做?

因为用钢板直接割的法兰盘成本很高,也很浪费材料   要是能像卷圆筒的方式成本就可以很低了.    我在网上看到过视屏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我试做了一下, 效果不佳呀!    所以特来请教前辈们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A:
材料自由弯曲时,如果通过弯曲轴线对材料作截面,则在这个截面中,有一层材料在材料长度方向没有形变,通常把它称呼为“中性层”,在这层内侧的材料受到压缩,外侧的材料被拉伸。内侧材料离中性层越远。被压缩程度越大;外侧材料离中性层越远,拉伸程度也越大。
长方形材料,弯曲时如长边与弯曲轴线平行,譬如筒体弯曲,材料的中性层可视为在材料的正中;如果把扁平材料竖起来弯,则中性层应该在离内侧表面1/3的材料长度位置。
材料受压形变,高度减小,截面增大;材料受拉形变,长度增加,截面减小。
这些都只是材料弯曲的最基本常识,楼主知道否?

楼主:
呵呵   因为没有读过或学过有关知识,所以不懂楼上的专业用语!  不过大概能看明白。
   我想表达的是我在网上看的视屏中,人家卷出来的法兰 挺平整的,而我卷出来的却有些螺旋,不在一个平面,我想请问这要怎么解决?

楼主:
就没有大师玩法兰制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因为没有读过或学过有关知识,所以不懂楼上的专业用语!  不过大概能看明白。
   我想表达的是我在 ...

做个校平模具

楼主:
没法做呀!  每个出来都是不一样的状况呀!  有没有谁有视屏看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料自由弯曲时,如果通过弯曲轴线对材料作截面,则在这个截面中,有一层材料在材料长度方向没有形变,通常 ...

大侠,如果有竖面又有横面的怎么弯曲啊?例如角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如果有竖面又有横面的怎么弯曲啊?例如角钢。。

角钢很好弯曲啊  ,现在外面做白铁加工的比如做通风圆形管道等,那些法兰一般都是直接用角钢卷的

楼主:
好吧!  换成角钢也是个好主意,  再搞个模具试试.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提供一下角钢卷法兰模具的资料呢?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项目制作的怎么样了?我也正想做此项目,谢谢!

楼主:
没人提供资料呀!   目前用角铁法兰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难以表达清楚.   简单点说就是我想问,用钢板条卷成法兰盘要怎么做?

因为用钢板直接割的法兰盘成本 ...

只是简单的浪费料的原因?为何不法兰分段割再焊接?分的段数越多越接近直料也越省料,焊接处打磨也不影响外观!不明白LZ为什么要卷,材料性能不够,直条卷的话法兰外缘很有可能被拉裂,而且变薄!

网友(点评):
分段割是节省了点材蓝,法兰宽度较小的,割完弧度会变直一点点,对于要求高的加工那个就没用了!只能适当调小点再割一次. 另外就是分段割要慢很多, 慢了就代表工钱高. 到头来还是贵了.

网友(点评):
外缘不会变薄哦! 挤压后上下都变厚了! 厚到都很难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自由弯曲时,如果通过弯曲轴线对材料作截面,则在这个截面中,有一层材料在材料长度方向没有形变,通常 ...

大侠,LZ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哦,这个变形面会随着他法兰卷制直径的大小来变化的。

网友:
期待大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