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装图,装配图。

楼主(2014-06-26):
如题,在画立体图的时候,链接部装件与部装件之间的螺栓是放到哪一级?是放到总装图还是放到其中的一个部装图都可以。

网友:
在车间实际装配时是总装级别,在设计阶段,看公司要求,无要求就是总装级别,有要求就是部装级别

网友(点评):
如果放到装配图,标准件的数量太多了,不太好看。如果放到部装件的话该放到哪一边呢,是不是随便放到一个部装件就可以了。

网友:
螺栓一般不画啊 画好孔位就行

网友(点评):
要求标准件要在明细栏写明。

网友:
一般都是在总装图上显示螺栓等东西

网友(点评):
能不能放在部装件上。

网友(点评):
这就涉及到BOM输出的问题了,放在部装件上就有很多标准件了,还是建议放总装图上,标准件在同一级,这样清晰一些,不知道说的是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