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件表面贴了层什么薄膜??

楼主(2014-06-26):
请教各位大侠,下面铝件表面贴了层什么薄膜?  塑料壳体在其表面滑动

网友:
看着象PC或亚克力薄板,不象膜

网友(点评):
亚克力应该不像,那个又不耐磨

网友:
我的感觉该件貌似贴了双面胶,O(∩_∩)O哈哈~

网友:
图片看不大清,我碰到过铝合金表面有氧化层的比较多,当然也可以弄丝印等

网友:
是不是PE膜?铝件上经常用的。

楼主:
这个确实是一层膜,而且是贴在上面的。是为了降低表面粗糙度用的。

网友A:
很像PE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PE膜

谢谢.pe膜是直接粘在上面的吗?

网友:
贴在 上面就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pe膜是直接粘在上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