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槽加工,数控铣效率太低,有无更好办法

楼主(2014-06-26):
该零件材料Q345B,长度约855mm,最宽处宽度70mm,最窄处宽度35mm,材料厚度30mm;
中间槽深度12.5mm,宽度25mm(两面都有-中间保留5mm厚度保留),目前数控铣加工该槽,加工效率很低,约45min一个槽,请问各位是否有好的办法加工,谢谢了!

网友A:
应该用锻造毛坯,这是典型的连杆

网友:
楼主,你铣床刚性如何?用的什么刀?S 、F 值为多少?下刀深度多少?

网友B:
大立铣,一刀干掉

网友:
侧摆,用三面刃开粗,然后再平放用立铣刀铣。

网友:
这个只能用大刀,还真的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加工

网友:
从毛胚上想办法还是好点,加工只有进大刀加工了

网友:
这速度可以了,你理想中时间希望控制在多少分钟

网友:
个人感觉着速度不算慢!!!这产品我们一般铣床做,降低成本!!!

网友C:
用卧床侧着铣,吃刀多一点

网友:
          这个效率确实是慢了,先用机夹铣刀杆开粗,下刀2.5,转速放4000左右,5刀跑完,再用立铣刀精旋一刀完成。装夹一定要牢固。

网友:
有量就热锻啦!

网友:
这个感觉最适合铸造或者锻造了啊

网友:
这是连接杆吧,可以直接锻造毛胚后加工两个孔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锻造毛坯,这是典型的连杆

客户强调不可以采用锻造、铸造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立铣,一刀干掉

这个方法正确,我已经试验过,果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立铣,一刀干掉

而且单槽加工12分钟一件,原来48秒一道,单槽要做50道(每次进给两0.25mm),谢谢你

网友:
吃刀不要太深,S高点,F快点,分几刀铣反而还快。并不是一 次下刀到深度。可能你还是不相信吧。你试验一 下就知道了。我20分钟不到就可以铣完。最多十五分钟。

网友:
不知你机床性能如何,以Φ25两刃键槽铣刀进行加工,Vc=80m/min,fz=0.1mm/齿,ap=0.5*D=12.5mm,加工长度以855计算,所需时间为:4.2min,如果精度要求高,可分粗精加工,两侧对称,则共需时间16.8min。加上换刀、装夹等辅助时间,20~25min两面铣槽应全部搞定。如果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则可不分粗精铣,加上辅助时间,10~15min应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卧床侧着铣,吃刀多一点

?

网友D:
现在多少时间了啊

网友:
这样的槽,肯定没有什么要求的,上数控实在是浪费,

网友E:
吃刀浅一 点的好。数控铣床做,我只要15分钟就轻松搞定。分层,一 次吃刀深度在1到2毫米。S1750转,F600--1200。冷却液充足,包你满意。我想很多传统师傅的方法就是希望一 刀下,结果其实慢得很。不妨试用一 下我的方法,记住罗,可别忘记感谢我哟。可能很多胆小的人都不敢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多少时间了啊

现在13分钟一条槽,大力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吃刀浅一 点的好。数控铣床做,我只要15分钟就轻松搞定。分层,一 次吃刀深度在1到2毫米。S1750转,F600--1 ...

可能是我的机床刚性有问题,加工间的声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