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发生跳动,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26):
各位大侠、朋友:
      最近在产品烘干机生产和维修中,当设备运转时,用手触摸底架轴承座(内装调心滚子轴承)时,能感觉到轴承在有规律的跳动,请问是轴承本身原因还是设备安装缘故?

产品为4组轴承座(见附图1),支撑4个轮子,轮子承受很大的力。(见附图2)

求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烘干机在工作中,烘干物料在烘干筒中是偏心分布,左右两边的轴承受力并不一致。
SN轴承座属于剖分式,精度低,有可能是2边轴承不同心造成的跳动。
另外,主动轮和被动轮的跳动是一样的吗?

网友:
应该不是轴承座的事,大架焊接时有些变形和滚筒上的辊道圆度不够,使设备在空转时有时也可造成轴承的震动。

网友(点评):
正解。大的振动问题不在轴承本身,极有可能是烘干筒和机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烘干机在工作中,烘干物料在烘干筒中是偏心分布,左右两边的轴承受力并不一致。
SN轴承座属于剖分式,精度 ...

多谢答复,是的,有时4组轴承都在跳动

网友:
跳动有多大,有没有噪声?
轴承有规律的跳动,粗略观测下,轴承跳动的频率与轴的转动相关,还是与滚筒相关。初步判断哪个零部件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