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 是不是 调压阀的一种?

楼主(2014-06-27):
1、减压阀   是不是  调压阀的一种?  两者有什么区别?
2、有没有  气压储能阀??我在网上 怎么  没找到  。

网友A:
1  减压阀是调压阀的一种。减压阀通常的介质是水,它是通过调节介质出口的截面积来工作的。调压阀的介质就不只是水了,它可以包括气体和油等。供参考。
2  不能简单的称为气压储能阀吧。可以理解为一种系统,利用阀门调节储能容器或者类似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减压阀是调压阀的一种。减压阀通常的介质是水,它是通过调节介质出口的截面积来工作的。调压阀的介质就不 ...

减压阀的介质也不一定是水吧?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调压阀是由膜片将主阀分为上下两个腔室,主阀在使用过程中,膜片的上下腔均通有压力的介质,用主阀外的导阀控制上腔与下腔的压力差,从而控制膜片上下运动或停在某一位置,实现主阀的开启关闭及调节的目的。
减压阀是采用控制阀体内的启闭件的开度来调节介质的流量,将介质的压力降低,同时借助阀后压力的作用调节启闭件的开度,使阀后压力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气压储能阀
倒是听说过气压定值器

气路里面,减压阀就是调压阀
油路里面,我们一般没有不用手动减压阀,用压力比例阀或者是直接靠溢流阀设定系统压力
在液路里面,有减压阀一说,基本上没有说调压阀的
减压阀和调压阀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因为调压阀也只能减压,不能起到增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减压阀是调压阀的一种。减压阀通常的介质是水,它是通过调节介质出口的截面积来工作的。调压阀的介质就不 ...

谢谢  确实 没有储能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