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连杆的曲柄怎么轴向定位?

楼主(2014-06-27):
曲柄一个方向用轴肩定位,另外一个方向怎么定位比较好啊??

网友A:
有的地方直接是用螺栓当销轴用,螺母锁住轴向位置。或者找个端盖,在轴端上打个螺纹孔,用内六角螺钉压住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地方直接是用螺栓当销轴用,螺母锁住轴向位置。或者找个端盖,在轴端上打个螺纹孔,用内六角螺钉压住端 ...

这个端盖是不是不能盖在连杆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端盖是不是不能盖在连杆上

我说的结构不一定适合你现在的结构,因为你已经设计了一部分结构了。我说的结构 轴向上有间隙。

网友:
选用轴用挡圈。

网友:
通常轴向固定螺纹、销、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