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镀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27):
各位大侠:

下面图纸标注的表面处理方式是什么意思啊?铁基材镀锌,军绿色,厚度12UM,还是其他?

网友A:
锌含量12% 颜色 黄色(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镀五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含量12% 颜色 黄色(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镀五彩)

那 Zn12 D/Fe  是哪个标准中的表示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Zn12 D/Fe  是哪个标准中的表示方法啊???

DIN 50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