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有效避免钢板切割的二次净化

楼主(2014-06-27):
如何能有效避免钢板切割的二次净化

    所谓二次净化,就是指钢板切割过程中的二次加工。它是传统切割设备进行切割加工的必经阶段。所以,钢板加工企业在用传统切割设备加工时,一定要先对表面进行保护,要把残留在钢板上的酸液清除干净,以免污渍等杂品对其造成的污染,以免要进行二次净化。

    在开始加工前,先要进行预热,一般要使温度到达一百度左右才可以,同时切割时的速度调节要根据钢板的不同等级和厚度决定。等到将这些参数都设置好后,就可以开始抛光了。先要选择一台适当的抛光设备,并采用适当的抛光工艺,但也要控制好了,不能过度抛光。一旦钢板表面出现了损伤,就要进行磨平处理。

    这也提醒我们,在加工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谨慎。等到整个过程都完成以后还要对钢板采取加热,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方式由于切割造成裂纹的出现。如果是采用激光切割机进行切割的话,就可以减掉这些麻烦,因为激光切割无需开模,属于非接触加工,能够很好地保证切割质量。

网友:
天津梅曼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