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锥形螺孔,如何去确定他是哪个锥形螺纹

楼主(2014-06-27):
求大神解答

网友:
1用现有的螺丝去拧一下那个才能拧进去,这样就能知道是多大的,当然选螺丝前先目测一些差不多的螺丝在去拧。
2用卡尺量出孔的大小的尺寸(肯定有偏差),在去查表。前提最好是先弄清那个锥孔是水孔还是别的作用的孔,这样有利查表

网友:
1,用卡尺卡底孔尺寸;
2,用牙规卡螺距及种类;
3,再到手册上对比查询。

网友:
测量出孔的大小的尺寸,计算出内锥度,用螺纹卡测量出螺距。